请教一下大家,文氏桥振电路的幅值是怎么确定的啊

楼主(2013-07-25):
(无正文)

网友A:
文氏电桥振荡器通常要有稳幅电路,否则根本没法用,出不来正弦波。
其振幅完全由稳幅电路决定,稳定条件是环路增益等于1。
常见的稳幅电路有:普通二极管稳幅、场效应管稳幅、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稳幅、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稳幅,等等。
最早的商品正弦音频振荡器就是文氏电桥振荡器,用钨丝灯泡(正温度系数)稳幅。

网友B:
稳幅效果比较好的还有用   “输出信号整流——比较——积分——光敏电阻型光耦——微调增益”的方法进行稳定幅度的。

网友C:
你给出电路图,别人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