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器件选择与EMC性能

楼主(2013-07-25):
众所周知,电路由器件构成,但是器件的EMC性能往往被忽略掉。

在设计产品电路时,考虑器件的性能还是比较重要的。例如,一个抗干扰能力较强的EMC芯片,由于本身就能抵抗一些来自于外界的干抗,当该器件应用在电路中时,电路就可以省去一些外围额外的保护和滤波器件;

同样,一个EMC水平较低的集成电路,当该器件应用到电路中时,也可以省去一些外围额外的抑制和滤波器件,同时也可以省去不少设计板的精力。

电路设计工程师在选择数字器件时,通常只关注器件的功能和工作速率,以及基于厂家提供的器件内部的门延时等数据,而不太关注输人喻出信号真正的边沿速率。

工作速率与EMI之间存在反比关系。随着器件工作速率的加快,EMI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也就是说,低速器件的EMI情况会好于高速器件。

在PCB上,电路设计工程师总是关注诸如元件布局、走线、总线结构及去耦电容等重点内容,而某一数字器件采用什么封装(如硅 材料、塑料或陶瓷材料等)却往往被设计者忽视或不予考虑;

设计者经常只出于功能和价格来考虑器件,而不去控制封装参数的要求。

那为什么要关心器件的封装呢?虽然速度在高速设计中被认为是唯一重要的参数,但实际上,器件封装在增加或减小即电流时起主要作用。器件封装内独立引线会引发一些EMC问题:最大的一点是引线的电感,它会允许一些异常操作状态存在,包括地弹及信号噪声驱动下的10的引脚都可能成 为一个大的辐射问题。

楼主:
从EMI考虑,选择器件时考虑以下建议将有助于减小由使用逻辑器件(尤其是数字 逻辑器件)产生的亚能量。

1、选择器件时,应选择那些逻辑状态转换时所需输人电流更小的。这里的电流指的是在容性负载最大的情况下,器件所有引脚同时切换时的最大涌人电流,而非平均值或静态值。

2、在满足功能时,应尽可能选择较慢的逻辑器件。尽管低速器件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找到,但对于一普通逻辑功能的要求来说,不要选用ns级的器件;

3、选择那些电源引脚和地引脚位于封装中心且相邻的器件;

4、使用带金属屏蔽壳的器件(晶振〉,使用尽可能多的低阻抗过孔连接将金属壳接地;

5、对那些陶瓷封装且顶部带金属嵌片的器件,应提供一接地散热架。概念上,好像这应合并在一件产品中,但实现起来可能会很困难。若没有其他可能的方法,就只能这样做。

从EMS (电磁抗扰度)考虑,选择器件时考虑以下建议将有助于提高产品的抗扰度水平:

1、优先选择抗ESD能力较高的器件;

2、选择那些电源引脚和地引脚位于封装中心且相邻的器件;

3、对于数数混合器件,优先选择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隔离较好的器件。

网友A:
嗯,EMC这块学习下。

网友B:
写的略简单了吧。支持下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写的略简单了吧。支持下拉

要不来点复杂的?;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EMC这块学习下。

都是基本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略简单了吧。支持下拉

用于基本拓展用的,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下

谢谢支持的。

网友:
说的这么玄?

网友E:
封装的引线长度永远是封装工程师的努力方向。

网友F:
最需要基本的东西

网友G:
EMC 问题会涉及到多个领域,有重硬件设计的,有机构的,还有Layout

网友H:
没有图例描述这个不是太好。

网友I:
来学习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