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了

楼主(2013-07-25):
请问: 使用stm32时发现下载程序后,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就停下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当再次按下复位键又能运行一段时间。 停下的时候,连定时器的短重也进不去。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大了

网友B:
估计你的程序 bug 就跟你发帖子的错别字一样,自己看不出来

网友C:
没有调试器么?

网友D:
这个可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你这程序主要实现了哪些功能,这些功能之间是否有牵制。

网友F:
是否用了待机模式,或者其他省电模式。
你怎么知道是死机,还是待机,或者其他?

网友G:
看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不是很了解   楼主   顶一个

网友H:
看看  是不是  电路哪里短路了   楼主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