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路保护器件之TVS管

楼主(2013-07-25):
TVS管是一种限压保护器件。其作用与压 敏电阻很类似。也是利用器件的非线性特性将过电压钳位到一个较低的电压值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

TVS管的主要参数有反向击穿电压、最大钳位电压、瞬间功率、结电容及响应时间等。

TVS管的响应时间可以达到ps级,是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件中最快的。用于电子电路的过电压保护时,其响应速度都可满足要求。

TVS管的结电容根据制造工艺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

高结电容型TVS管的结电容一般在几百〜几千nF的数量级;

低结电容型TVS管的结电容一般在pF到几十pF的数量级。

一般分立式TVS管的结电容都较高,表贴式TVS管中两种类型都有。

在高频信号线路的保护中,应主要选用低结电容的TVS管。

TVS管的非线性特性比压敏电阻好。当通过TVS管的过电流增大时,TVS管的钳位电压上升速度比压敏电阻慢,因此可以获得比压敏电阻更理想的残压输出。在很多需要精细保护的电子电路中,应用TVS管是比较好的选择。

TVS管的通流容量在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中是最小的,一般用于最末级的精细保护,因其通流量小,一般不用于交流电源线路的保护,直 流电源的防雷电路使用TVS管时,一般还需要与压敏电阻等通流容量大的器件配合使用。

楼主:
TVS管便于集成,很适合在单板上使用。

TVS管具有的另一个优点是可灵活选用单向或双向保护器件。在单极性的信号电路和直流电源电路中,选用单向TVS管可以获得比压敏电阻低50%以上的残压。

TVS管的反向击穿电压、通流容量是电路设计时应重点考虑的。在直流回路中,TVS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应当为〈1.8〜2〉Udc。式中,Udc为回路中的直流工作电压。在信号回路中, TVS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应当为〈1.2〜1.5〉Umax,式中,Umax为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

TVS管主要可用于直流电源、信号线路、天馈线路的防雷保护。TVS管的失效模式主要是短路。但当通过的过电流太大时,也可能造成因TVS管炸裂而开路。

TVS管的使用寿命 相对较长。

网友A:
这个真没有用过的。

网友B(2013-09-06):
学习一下,过流保护器件有什么?

网友C:
只是本着“看贴(虽然看不懂)回贴,利人利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顺便赚点积分。

网友D:
压敏电阻使用过,TVS还不曾用过,看楼主的介绍,他的特点是反应迅速,确定是通流量小。那感觉在信号电路中使用比较恰当,像功率电路(包括直流功率电路,交流功率电路)中防浪涌冲击还是压敏电阻比较靠谱啊。不过,我最近有一个交流功率电路中使用的471压敏电阻居然被烧成灰了(一点也不夸张),但是负载电机功率其实只有30W,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厉害的冲击浪涌,真的搞的一点也不好玩了

网友E:
TVS管的优点很多   但是  缺点也不少  价格贵  等   最近用过  感觉还行   手头上的测试仪器比较少  不能具体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