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路保护器件之压敏电阻

楼主(2013-07-25):
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

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极间时,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

压敏电阻的主要参数有压敏电压、通流容量、结电容及响应时间等。

压敏电阻的响应时间为ns级,比空气放电管快,比TVS管稍慢一些,一般情况下用于电子电路的过电压保护时,其响应速度可以满足要求。

压敏电阻的结电容一般在几百〜 几千nF的数量级,在很多情况下不宜直接应用在高频信号线路的保护中。应用在交流电路的保护中时,因为其结电容较大,会增加漏电流,所以在设计保护电路时需要充分考虑。

楼主:
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较大,但比气体放电管小。

压敏电阻的压敏电压、通流容量是电路设计时应重点考虑的。一般而言,压敏电阻能够承受两次电流冲击而不损坏的通流值应大于防雷电路的设计通流量。

压敏电阻主要可用于直流电源、交流电源、低频信号线路、带馈电的天馈线路。压敏电阻的失效模式主要是短路,当通过的过电流太大时,也可能造成因阀片被炸裂而开路。 压敏电阻使用寿命较短,经多次冲击后性能会下降。因此,由压敏电阻构成的防雷器长时 间使用后存在维护及更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