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接口滤波电路和防护电路设计基本原则

楼主(2013-07-25):
减小电缆上共模高频电流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合理地设计电缆端口的接口电路或在电缆的端口处使用低通滤波器或抑制电路,滤除电缆上的高频共模电流。

接口电路与电缆在电路上直接相连,接口电路是否进行了有效的EMC设计,直接关系到整机系统是否能通过测试。接口电路的设计包括接口电路的滤波电路设计和接口电路的保护设计。

接口电路滤波设计的目的是减小系统通过接口及电缆对外产生的辐射,抑制外界辐射和传导噪声对整机系统的干扰;接口保护电路设计的目的是使电路可以承受一定的过电压、过电流的冲击。

接口滤波电路和防护电路设计应遵循下面的基本设计原则:

1、滤波和防护电路对接口信号质量的影响满足要求;

2、滤波和防护电路应根据实际需要设计,不能简单复制;

3、需要同时进行滤波电路和防护电路时,应保证先防护后滤波的原则;

4、接口芯片,包括相应的滤波、防护、隔离器件等,应尽可能沿信号流方向成直线 放置在接口连接器处。

5、接口信号的滤波、防护、隔离器件等尽可能靠近接口连接器处,相应的信号连接 线必须尽可能短(符合工艺要求条件下的最短距离);

6、接口变压器要就近放置在连接器附近,通常在对应接口连接器3 01X1以内;

楼主:
7、模拟信号接口和数字信号接口、低速逻辑信号接口和高速逻辑信号接口等(以敏感和干扰发射“度来区分),它们之间要间隔一定距离放置。当连接器之间存在相互干扰的可能时,必须采取隔离、屏蔽等措施;

8、同一接口连接器里存在不同类型的信号时,必须用地针隔离这些信号,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信号;

9、接口信号线走线的线宽应始终一致。对于高速信号线,如果走线有需要弯曲的地方,则应采用圆弧平滑弯曲走线;

10、禁止在差分线和信号回线之间走其他信号线,差分对线对应的部分应平行、就近、同层走线,且走线的长度尽可能一致;

11、若接口信号线较长(从驱动、接收器到接口连接器超过2.5cm,应按传输线布线方法,使走线满足规定的特性阻抗;

12、所有的信号走线不能跨平面走线,除非已经过隔离滤波器;

13、接口信号线和接口芯片,必须遵守供应厂商或标准的要求进行阻抗匹配、滤波、 隔离、防护等;

14、所有信号都要进行滤波处理,只要有一根信号线上有频率较高的共模电流,它就会耦合到连接到同一个连接器上的其他导线上,造成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