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与程序跑飞的关系

楼主(2013-07-25):
请问:
stm32默认情况下看门狗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我的程序运行3分钟左右后就停止了,这是什么原因?我参考别人的例子,没有找到相关看门狗的操作

网友A:
默认是关闭的。

网友A:
你说的停止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即使开了看门狗,复位了也会跑啊。

网友:
跑飞就一直复位一直跑飞喽,程序停止了?你看门狗开之前跑飞了吗,之前跑飞的,谁开的你的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停止是什么意思??

我下主程序中点一个灯,程序每执行一次,等的状态改变一次。我的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该灯状态就不变了。另外我在定时器中断中发送数据的动作,也没有了,我认为程序死机了。

网友B:
默认是关闭的   如果想使用   直接将这个寄存器开启就行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