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AC_DC开关电源脉宽调制芯片的低功耗设计

楼主(2013-07-25):
(无正文)

网友A:
出了两种减小芯 片功耗的方法,一是采用电流源和电流沉串联方式构成的输出驱动电路,通过消除 CMOS 电路的瞬态短路导通现象,降低该电路模块的功耗;二是采用跳周工作模式,使芯片在轻载和空载情况下,降低功率开关管的开关损耗。

网友A:
内容还是很不错的,电路分析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