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以我的条件学习STM32还是S3C2440

楼主(2013-07-26):
小弟现在大三了,会51单片机和c语言,还有模电数电一些知识,c语言不是太精通。我想大四开始学stm32或s3c2400.,据我所知stm32可以看做一种高端的单片机,s3c2400可以上操作系统。但不知道哪个更适合我学习。学习s3c2400貌似需要操作系统和linux的知识,我是打算学习嵌入式linux的,但这些知识都没有接触过。。学习stm32对以后学习嵌入式有帮助吗?小弟学识浅薄,各位见笑了,还望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从单片机顺延过来嵌入式正好,STM32工业应用很广,非常好用的一款芯片,我也在学习中,领导直接表明以后要用这个

网友B:
在校学生建议使用stm32

网友C:
“C语言不精通”。。。。。。。以后想开发产品,C是必须的要会。再者,一般CPU资源有限,不容许浪费,所以把C学好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语言不精通”。。。。。。。以后想开发产品,C是必须的要会。再者,一般CPU资源有限,不容许浪费,所以 ...

嗯,这个我懂得,重点扎实c语言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校学生建议使用stm32

学习stm32对将来学习嵌入式linux有没有帮助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stm32对将来学习嵌入式linux有没有帮助呢?

可以上ucos

网友D:
个人建议在学校好好学习下STM32

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stm32可不可以看作是将来学习嵌入式linux的过渡?它们的知识有没有交集?直接学习嵌入式linux感觉会很吃力啊。望师傅们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在学校好好学习下STM32

:P群主好

网友E:
技术是慢慢积累到一个阶段才学习下一个阶段的,学个51就想上Linux未免有点吃不消

网友:
基本上没有帮助的

楼主:
怎么找不到结贴的按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在学校好好学习下STM32

我正好跟这位同学相反。 我现在在做软件熟悉Linux这块,想自学嵌入式应该怎么弄入门。需要直接买块板子直接开搞嘛

网友G(点评):
搞,遇到什么学什么

网友H:
ucos之类和linux没什么交集。不存在过渡说法。

网友I:
在学校还是学STM32的吧,入手不太难。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stm32可不可以看作是将来学习嵌入式linux的过渡?它们的知识有没有交集?直接学习嵌入式linux ...

STM32是32位的单片机,以后很多项目在下位机方面基本会用到,至于linux 那比较有难度。

网友K:
我觉得这得看你linux怎么走,如果以后想做linux底层驱动,则可以从STM32入手,可以让你熟悉硬件环境,如果想做linux 系统软件开发,那就直接S3C

网友L:
STM32是32位M3内核的ARM啊!和单片机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网友M:
STM32和LPC1700系列有啥联系或区别啊?

网友N:
绝对STM32,起码什么东西都可以搀和一下。

网友O:
想用LINUX的话最好还是不要用STM32,用UCOS的话STM32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了!

网友P:
UCOS可以用用 挺好用的

网友Q:
还是先学会arm裸机程序吧,提高你的编程能力,熟悉硬件;将来要是跑系统的话也有基础,最好买块板子快些。

网友R:
引用 网友F:
我正好跟这位同学相反。 我现在在做软件熟悉Linux这块,想自学嵌入式应该怎么弄入门。需要直接买块板子直 ...

那你先搞2440或者是ARM其他型号 ,毕竟STM32上不了Linux。

楼主:
看完大家的建议,我心里也都数了。我基础不是特别扎实,尤其是c语言,所以还是认真学习c语言吧,其次就是学习stm32了,一步一步慢慢来。再次谢谢师傅们指点。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ucos

基本上没什么帮助。  要学linux就linux, 先折腾stm32再转linux真是吃得太饱了!:lol

网友T:
C语言不好的话了,学linux可能会让你丧失信心,但是能**把学linux踏实走下去,这个过程无疑能把你的C语言功底提升几个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T:
C语言不好的话了,学linux可能会让你丧失信心,但是能**把学linux踏实走下去,这个过程无疑能把你的C语言 ...

linux以前从没有接触过,师傅能否推荐一本入门级的书?

网友U:
Linux C 的话,《APUE》确实听不错的,我最近也在看

网友T:
unix环境高级编程

网友V:
stm32,最近也在学,只是电赛,感觉还是有必要学的,知识吗,都是相通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X:
可以是用stm上ucos,然后过渡到linux

这个方法好

网友:
我觉得你学习哪款处理器和你学不学Linux完全没有关系。你随时都可以在你的电脑上装上Linux,然后开始你的新体验。欢迎加入Linux大家庭!

网友Y:
如果你想学嵌入式linux那你就直接学2440好了,对于你现在来说学2440和stm32的难度差别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S:
基本上没什么帮助。  要学linux就linux, 先折腾stm32再转linux真是吃得太饱了! ...

对于一个大三的学生来说,你觉的到毕业为止,嵌入式linux能学会几成,倒不如把stm32学的扎实一点。

另外:ucos对于嵌入式linux怎么会没有帮助呢,除去内核架构不谈,相似度非常的高,对于“嵌入式”的理解有很好的帮助。

最后:2440已经淘汰了,而stm32正值壮年。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nux以前从没有接触过,师傅能否推荐一本入门级的书?

linux(非嵌入式)的话,《鸟哥的私房菜》绝对经典,可以让你对“linux”的操作有很好的帮助。

网友Z:
建议反复看、硬着头皮看《Cortex-M3 权威指南》!操作系统建议先从ucos开始,直接学习linux,有点儿难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个大三的学生来说,你觉的到毕业为止,嵌入式linux能学会几成,倒不如把stm32学的扎实一点。

另外 ...

ucos作为入门学习操作系统原理还是很好的,只不过ucos的确是没什么实用价值。小型的嵌入式OS,我觉得keil自带的RT倒是不错。 C:\Keil\ARM\RL

网友AA:
引用 网友S:
ucos作为入门学习操作系统原理还是很好的,只不过ucos的确是没什么实用价值。小型的嵌入式OS,我觉得keil ...

草,:lol,你是认为 rl 比 ucos 更有实用价值吗?有什么根据?

网友S:
引用 网友AA:
草,,你是认为 rl 比 ucos 更有实用价值吗?有什么根据?

RL和ucos都没什么人用(至少在我周围是这样),ucos小不成,大不就。用在资源不多的单片机上纯粹是瞎折腾。 用在ARM9等CPU上又显得缺了不少东西。

RL很小占资源少,源代码写得也好懂,用起来也简单(我没用过,看过一些)。我觉得比ucos更适合普通的单片机。

一般情况裸机程序也够用了,之前公司有人在51上弄了个伪os,感觉有点多余。

网友G:
关键是学透它.

网友AB:
这样的话,学习STM32 会入手快一些,毕竟也不需要os,跟单片机直接操作硬件一样,不过STM32开发的时候,驱动、库就会很多,情理之中,系统大了嘛!

网友AC:
引用 网友H:
ucos之类和linux没什么交集。不存在过渡说法。

若从应用层上考虑,当然没有交集。但是看楼主的意思,他是想学习系统或者说是驱动上的知识。他一点系统该有的基础都没有。内核结构,内存分配,时钟管理,任务切换等系统知识若是从最精简的系统学习,还是蛮好入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若从应用层上考虑,当然没有交集。但是看楼主的意思,他是想学习系统或者说是驱动上的知识。他一点系统该 ...

嗯,确实是这样

网友AD:
s3c2400吧,stm32只是单片机,用法很简单,

网友AE:
先从stm32开始吧,也正好通过学习这个对嵌入式有一个了解

网友AF:
不要太在意外界的想法,只要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然后**走下去;听百家并不是每一个领域都很用,要不然你就永远可能在听别人指挥。。。

网友AG:
现在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学习高端嵌入式技术是离不开操作系统的,否则的话仍然是单片机的层次;
从这个角度看,应该学习2440
但是有个问题2440已经停产了,还是找最新的处理器来学习,其实难度是差不多的,有了操作系统,我们在上面编程的方式也大同小异。
目前三星的 4412逐渐流行起来,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AH:
可以试试DSP

网友AI(2013-09-29):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没有太大的关联,如果学习嵌入式linux还是找一块开发板进行学习吧

网友AJ:
STM32 可以跑uc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