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功放的问题 ~~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26):
各电感数值都不知道,没法计算。
况且除Cc外,各电容都是可变电容,意味着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电感数值都不知道,没法计算。
况且除Cc外,各电容都是可变电容,意味着需要调整。 ...

老师看看这个图,参数明确点了。。

网友A:
这里Lb和Lc有铁芯,是扼流圈,交流分析时不必考虑,可认为是开路。
其余各电感,标注1T或2T,是指匝数,1圈或2圈。
各电容除C3外仍然都是可变电容,标注的是大概数值,实际工作中均需要调整。
各调整元件有两个目的,一是使谐振回路准确地谐振于输入信号频率上,二是实现与输入输出的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Lb和Lc有铁芯,是扼流圈,交流分析时不必考虑,可认为是开路。
其余各电感,标注1T或2T,是指匝数,1圈 ...

老师说的我都明白  主要就是在计算上有问题  不太会计算  然后设计其他的频率时  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Lb和Lc有铁芯,是扼流圈,交流分析时不必考虑,可认为是开路。
其余各电感,标注1T或2T,是指匝数,1圈 ...

老师那个1T 2T的 是不是指特斯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那个1T 2T的 是不是指特斯拉?

绝对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是。

哦哦  它的数量值是多少的样子?可以计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它的数量值是多少的样子?可以计算吗?

这个“它”若是指电感量,不到1uH。
可以计算,但需要知道“圈”的直径,且计算并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它”若是指电感量,不到1uH。
可以计算,但需要知道“圈”的直径,且计算并不准确。 ...

哦哦  知道了  谢谢老师  我再去计算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