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变压器耦合式LC振荡器是如何选频的?

楼主(2013-07-26):
最近看一本书,里面讲到LC振荡器,因为手机不能传图,就只能文字描述一下,变压器初级线圈和电容并联,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三极管集电极,基极通过电阻接电源,同时基极也接另一个电容,基极电容另一端接反馈绕组,书上这样写着,在开机瞬间,三极管基极产生瞬间电扰动信号,使集电极产生波动的集电极电流IC,因IC具有跳变性,所以它含有丰富的交流谐波,经LC并联的选频电路选出频率为Fo的信号,此信号一方面经L1耦合输出,另一方面经L2反馈到基极。但是这段介绍看了很多遍,仍然不明白此电路建立震荡的过程,有懂的麻烦讲一下,这几天在学习震荡电路,可是总是不得要领,谁有好的学习方法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A:
回家后,把图贴出来吧。
另外,最好说清楚书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家后,把图贴出来吧。
另外,最好说清楚书名。

现在就在家,可是电脑已经欠费快一个月了,下个月才能重新开通宽带。书名是,电子技术一点通,第九章第三节,LC振荡器及其应用里面的变压器耦合式LC振荡器。有谁看过没有?这本书内容还是很不错的。陈海波编著

网友A:
书名是,电子技术一点通

这种书名,多半是初级读物,很难进行深入分析。
建议看 谢嘉奎《电子线路·非线性部分(第四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名是,电子技术一点通

这种书名,多半是初级读物,很难进行深入分析。

现在水平低,所以就只能看一些入门级的资料,深入的我看不懂,初学开关电源的时候,听说张占松和蔡宣三写的,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一书不错,就先买了一本,可是想不到买回来之后根本就看不懂,后来又买了,精通开关电源设计,和实用开关电源设计等书,能看懂一些,这些都是好书,可惜我初中没上完就退学了,那些公式什么的都看不懂,上次你说的对偶原理,在精通开关电源设计一书中也有提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水平低,所以就只能看一些入门级的资料,深入的我看不懂,初学开关电源的时候,听说张占松和蔡宣三写 ...

原来如此。
既然选了开关电源这条路,补习若干知识是少不了的。据你所说,可能需要补的知识还不少。建议先看《电路基础》这类,数学则是用到什么看什么。
没有这些基础知识,开关电源只能是照猫画虎,无法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
既然选了开关电源这条路,补习若干知识是少不了的。据你所说,可能需要补的知识还不少。建议 ...

多谢你的指点,基础知识确实太少了,没有这些基础知识做铺垫,很容易将人的思路带入误区,前段时间学习RCC的时候,我居然还不知道开关管关断时电感极性会反转,以至于当时怎么样也分析不出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指点,基础知识确实太少了,没有这些基础知识做铺垫,很容易将人的思路带入误区,前段时间学习RC ...

“我居然还不知道开关管关断时电感极性会反转”
这正是《电路基础.》部分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水平低,所以就只能看一些入门级的资料,深入的我看不懂,初学开关电源的时候,听说张占松和蔡宣三写 ...

某本书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你,选择合适自己的。
蔡宣三那本书是把近千篇学术论文糅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我估计作者本人都未必能吃透,更何况读者?所以这本书是写给大牛看的,一般人不适合。

网友A(点评):
感觉张占松蔡宣三《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比较杂乱,有些章节内容重复,有些知识分散到不同章节。

网友C: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