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推荐:ATmega128 有什么好用的彩屏?

楼主(2013-07-26):
RT,欢迎推荐,能附上淘宝链接更好啦!

网友A:
128没有lcd控制器,最好还是不要用彩屏了,太耗资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8没有lcd控制器,最好还是不要用彩屏了,太耗资源了。

估计他是要有控制器的彩屏  然后让128只发过去一些指令操纵彩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他是要有控制器的彩屏  然后让128只发过去一些指令操纵彩屏就可以

同意不能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意不能再多

eview , proface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意不能再多

有个迪文科技   你去他们网站看看  我们用过一次  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iew , proface怎么样

不晓得啊,头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迪文科技   你去他们网站看看  我们用过一次  还可以

我去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