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与机械结构振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3-07-26):
RT,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么, 各位大牛们。。先谢了

网友A:
什么机构?什么速度,细分一下呢

网友B:
用塑料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塑料齿轮。

现在已经是塑胶齿轮了。。。

网友C:
1. 间隙引起振动,可增加机构阻尼改善,抹点厚黄油试试(可用导热硅脂代)
2. 若是运转速度落到机构共振区了(在某一段速度范围才振荡),只有改变驱动频率一法了.

网友D:
采用润滑处理或降低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构?什么速度,细分一下呢

配有减速的齿轮,  已经16细分了  驱动器是A49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间隙引起振动,可增加机构阻尼改善,抹点厚黄油试试(可用导热硅脂代)
2. 若是运转速度落到机构共振区了(在 ...

嗯,T叔,就是某一些速度才有振动。。 怎么办咧, 领导拍着我的小肩膀跟我说:这个人家的做的都没震动,驱动方面肯定没做好。。 。欲哭无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润滑处理或降低频率

如何降低频率呢??大哥

网友A:
既然是别人采用同样的机构没有振动,那就是你的程序问题,脉冲加减速不合理,频率不滑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T叔,就是某一些速度才有振动。。 怎么办咧, 领导拍着我的小肩膀跟我说:这个人家的做的都没震动, ...
有条件把样机用你的驱动试一下,排除结构问题.

步进马达低速转动时振动和噪声大是其固有的缺点,一般可采用以下方案来克服:
1.如步进马达正好工作在共振区,可通过改变减速比等机械传动避开共振区;
2.采用带有细分功能的驱动器,这是最常用的、最简便的方法;
3.距角更小的步进马达,如三相或五相步进马达;
4.换成交流伺服马达,几乎可以完全克服震动和噪声,但成本较高;
5.在马达轴上加磁性阻尼器,市场上已有这种产品,但机械结构改变较大。
步进马达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其主要目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马达的低频振动,提高马达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附带功能。比如对于步进角为1.8° 的两相混合式步进马达,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马达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马达的精度能否达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别人采用同样的机构没有振动,那就是你的程序问题,脉冲加减速不合理,频率不滑溜 ...

我也想这么说啊。。。我是搞硬件的, 然后软件的是一个领导, 直接把责任丢给我了。别人用的机械机构跟我们的不是一样的。。 减速比什么的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把样机用你的驱动试一下,排除结构问题.

步进马达低速转动时振动和噪声大是其固有的缺点,一般可采用 ...

嗯嗯, 我再搞搞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这么说啊。。。我是搞硬件的, 然后软件的是一个领导, 直接把责任丢给我了。别人用的机械机构跟我 ...

1.如步进马达正好工作在共振区,可通过改变减速比等机械传动避开共振区;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如果不涉及到商业机密拍个照片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呢

网友E:
一个小小的布进电机,居然引起这么多人围观,太有点“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吧”,无聊

网友F:
我猜楼主是做高速球的。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1.加大细分,原理楼上有人说了,不知道A4982的细分是否可控。
2.在共振区域时快速通过,跳过共振的速度区域。

网友G:
加减震垫:lol

在马达轴上加磁性阻尼器, 这个什么原理?,有能说明下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加减震垫

在马达轴上加磁性阻尼器, 这个什么原理?,有能说明下的么 ...

度娘**刀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lm=-1&cl=2&nc=1&word=%E7%A3%81%E6%80%A7%E9%98%BB%E5%B0%BC%E5%99%A8&ie=utf-8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这么说啊。。。我是搞硬件的, 然后软件的是一个领导, 直接把责任丢给我了。别人用的机械机构跟我 ...

真悲催。:funk:

网友I:
先把机械~~~分解测试, 各振源来至 哪里,

电机的谐振区,专门测试一下,再带上驱动器再测试,软件处理的性能 , 作个表把,算好各情况的数据,看看谐振影响在哪些,条件下才会作用。

剩下的就是机械了

网友J:
修改细分,加大频率是可以改善楼主的问题吧

网友K:
小CASE!找出谐振点,加滤波就可以避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度娘**刀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lm=-1&cl=2&nc=1&word=%E7%A3%81%E6%80 ...

度娘没说明啊

网友L:
步进电机共振,主要是由于驱动频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猜楼主是做高速球的。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1.加大细分,原理楼上有人说了,不知道A4982的细分是否可控。 ...

我是做医疗的 哈哈。不是舞台的。。

网友M:
提高脉冲频率  让声音的频率变成超声波 人耳朵自然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