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WIFI射频干扰的解决方案讨论

楼主(2013-07-26):
前段时间有客户用到VRB2405ZP-6WR2模块,单独测试模块时输出纹波噪声很干净,没有任何的干扰信号,用在WIFI信号发射器中,由于射频的干扰导致模块的输出纹波噪声很大。WIFI信号的频率很高(3G或以上),产生空间电磁干扰,电源的辐射测试频率一般是30-1000MHz,这样模块一般通过加外围EMC防护电路很难完全抑制这种高频的空间电磁干扰。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1、布板上考虑,电源模块与WIFI 发射器隔离;
2、电源模块的外围电路EMC防护最好也加上,会有部分改善;
3、加金属屏蔽板,同时做接地处理。

欢迎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A:
分层布线吧。

网友A:
wifi的功耗不知道有多大的

网友:
电源隔离是关键的。

网友B:
电源隔离是关键,地线的分布情况也很关键

网友C:
电源的设计   真的很难啊   顶一个

网友:
电源隔离之后,做个铁壳子很不错。

网友D:
电源的问题必须要处理好喔

网友E:
电源隔离非常重要

网友F(2014-01-04):
电源信号受到影响,射频信号有没有测试?符合规范吗?

网友G(2014-11-16):
斑竹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G:
2.4G 呢?

网友H:
高频信号干扰加磁珠应该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