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检测电路的频带应为多少?

楼主(2013-07-26):
有一动态压力(有直流分量),频率变化范围为1Hz到50Hz。但在任何时候,频率是不变的。
为了检测该压力,使用传感器加调理模块的方式。传感器的带宽为1kHz,调理模块的带宽应该是多少?
法规上面有这么一句话:
The pressure measurement system used to measure the pressure should have a natural frequency of at least 1kHz.
目前用示波器观察调理模块的输出,最终打算调理模块经采集卡进入电脑显示处理。
感谢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我的理解是传感器已经有1kHz了,调理模块也应达到1kHz,这样整个电路是1kHz。比50Hz高20倍是考虑到压力不是正弦波。

网友A:
"频率变化范围为1Hz到50Hz。但在任何时候,频率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变化范围为1Hz到50Hz。但在任何时候,频率是不变的"

应该说频率不变,其数值在1Hz-50Hz均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