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分频

楼主(2013-07-26):
1.此程序作为AD0804的驱动“分频程序”。
2.主频为50M;clock是4K分频,分频后频率为12.5K,这个频率被用作为状态机的状态转换时钟。而AD0804的时钟需要100K-1460K.
3.AD0804用RC震荡产生了一个时钟信号。
问题:分频后的时钟用于状态转换,它和AD的RC震荡时钟有什么区别?这个转换频率的大小事根据什么算来的?还有数码管的扫描频率是怎么算来的?
一个大的程序有好多个进程,这些进程是并行的,不理解他们是怎么同步运行的,而且有信号在中间穿插?

楼主:
补充说明下:其实就是时钟没搞懂。一个是AD时钟,一个是程序内部用于AD转换的时钟即就是开始---转换--读取。内部时钟频率的大小依据什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下:其实就是时钟没搞懂。一个是AD时钟,一个是程序内部用于AD转换的时钟即就是开始---转换--读取 ...

我觉得你的问题是AD的问题,不是FPGA的问题。

网友A:
看到这些代码,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些代码,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就是分频,为什么分这么多的频率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