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电源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7-26):
上面是用别的图编辑的,IC的脚标志不对。

楼主:
3页了都没看的。

网友A(点评):
IC爆了,有什么神气的

网友B:
ic还有爆的,比较少见

网友A(点评):
内有功率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ic还有爆的,比较少见

最常见的是电容爆了或者变压器爆了

楼主:
碰到几个爆IC的。

楼主:
5-7脚间漏电打火爆的。

网友C:
建议看看TI的电源培训视频

网友D:
看看第五脚的线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c还有爆的,比较少见

我碰到过很多次了,一般都是ic电源问题爆的
lz也不说下是上电必爆还是10个爆8个。
还有初次级变压器为什么要加个电容?

楼主:
上面说了,5和6脚天气潮,漏电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