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谁有NUC1XX读取SD卡显示图片的例程?

楼主(2013-07-26):
请问高手,谁有NUC1XX读取SD卡显示图片的例程?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读SD卡用SPI接口,BSP包有例子,这个坛子也有例子,至于图片显示,得你自己做文件解析了。或者 找现成的库。你用什么格式的图片?BMP最简单。JPG最麻烦,PNG等LINUX上有开源的代码。

楼主:
谢谢9哥!我现在进展到可以读到SD卡里有几张图片,但是还显示不出来。用BMP,jpg
都想尝试一下。

网友A:
那你先驱动好LCD,熟悉点的显示。然后 再研究 BMP模式,把文件头能解析清楚。再取像素显示 。

网友B(2013-10-23):
LZ,我做过,你LCD显示实现了吗?显示SD卡图片,图片大小和路径要设置好,最好是24bitBMP位图

网友C:
实验板到后我也先弄个lcd的驱动

网友B(2014-02-12):
Smartmcu的板子有例程,SD卡文件系统显示图片或者显示FLASH库文件,可以百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