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彩屏函数移植问题

楼主(2013-07-26):
这句函数是什么意思,怎么我一直找不到,函数定义的数据端口

划红线的语句怎么解释

划红线的语句怎么解释

划红线的语句怎么解释

划红线的语句怎么解释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A:
你看下 FSMC的定义 ,直接给指定地址处写数据而已

网友B:
这是用 FSMC 方式控制液晶呢. 查手册的 FSMC 的引脚分配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 FSMC 方式控制液晶呢. 查手册的 FSMC 的引脚分配表

能说详细点吗?不太懂,这个 FSMC 的引脚分配表,怎么查   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 FSMC的定义 ,直接给指定地址处写数据而已

能说详细点吗?不太懂,这个 FSMC 的定义怎么看   不胜感激

网友C:
通过FSMC驱动LCD,看了一下LCD的硬件跟1L的代码感觉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FSMC驱动LCD,看了一下LCD的硬件跟1L的代码感觉不一致

FSMC驱动LCD,这个不也要预定义D0~D15的io口吗。我怎么好像没找到。到底是有还是我要再找找

楼主:
有点头绪了,多谢诸位大神指导。不胜感激!不胜感激!

网友C:
1L的代码,应该是LCD的 RS引脚接 FSMC的某个地址线(大约是A17)

网友D:
FSMC方式控制,初始化时候肯定有FSMC的初始化部分,然后根据它使能的bank块,每个块都有起始固定地址,手册中有。

网友E:
看来楼主需要详细了解下FSMC和LCD的内容。
看这里,http://www.51stm32.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第15个教程是专门写LCD的

网友F:
写地址出错了   楼主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我一直搞不清楚这句话
其中LCD_BASE必须根据外部电路链接确定,这里使用Bank1.sector4就是从地址0X6C000000开始,0X000007FE则是A10的偏移量。
A10的偏移量怎么确定。没找到

楼主:
我现在手里有正点原子战舰板子的彩屏函数我我改成这样,还是不能用哪里错了吗?
中间的我没改了,省略了

楼主:
硬件连接CS PD7  FSMC_NE1
        RST PE1
        RS  PD11  A16
        数据位分别对应FSMC_D0~D15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写地址出错了   楼主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我这上面代码是对的,地址没错,只是我想改一下战舰的代码,可是风格不一样。一个用的结构体;一个直接定义的。高了几天终于好了。一直在研究这地址问题。 还是谢谢你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地址错误,正确的地址为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 | 0x000DFFFE))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可是对这地址问题还是不怎么了解。为什么A16的偏移地址是0x000DFFFE
还有结构体自增LCD_RAM是0x600e000;还是0x600D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