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芯片匹配电阻的问题

楼主:
如下图所示:PHY芯片的差分信号的匹配电阻100欧姆,但是在我原理图中,没有加这个电阻。想知道是不是现在的芯片已经将电阻集成到内部了?或者说图中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多谢

网友A(2013-07-26):
这个说的是接受端的终端,实在接收端的

楼主:
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要你在终端加上100欧姆的电阻吗?

网友B:
需要加终端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要你在终端加上100欧姆的电阻吗?

根基以往规格书和设计经验来说:
应该是你在Layout前跟PCB厂家要叠成结构,跟厂家讲好你的单端、差分线宽和线距以及各自要求的阻抗为多少,厂家会给你他们计算出来的值供您参考;
对这个传输线阻抗100欧姆来说:比如差分线宽4.3,线距6.7,而你所要求厂家做到的是阻抗10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