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四角晶振怎么测量知其好坏,有源和无源测量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3-07-26):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不一样。
无源 的不需电源,只要连到电路中即可工作;
有源的需要加电源电压,有一个脚输出震荡波形,测试可以用示波器。

网友B:
赞成楼上的观点

网友C:
4脚的晶振一般都是有缘晶振,引脚分为VCC、GND、VC、OUT,供电电压一般有3.3V 、5V、9V、12V,类型分为TC、OC、VC、MC,测试一般加电压,用示波器或者频率计测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