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之前看到有人发帖子问过的,没人回答,今天我贴出来大家看看能不能回答。

楼主:
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情况:测量某个电路,电路上某点对地实际没有电压,但用表测量却会显示几伏的电压,用一个电阻将此测量点和地短接,再测量,电压显示为零,“虚电”消失。想请教这个虚电从原理上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A(2013-07-26):
是不是静电

网友B:
静待大神回复,恩泽四方

网友C:
可能是静电吧,局部的电荷累积,电荷跑不掉,引地就泄电荷了。

网友D:
表的内阻小于接地电阻值,可能还量到电压。

网友E:
有可能是感应的电压

网友F:
如果有测量点周围的电路给出来就更好判断了!

网友:
你说的地是大地吧?如果是这样,那么万用表的表笔本身就是电容,例如放到离开关电源很近的地方,读数变化就比较剧烈,说明表笔电容感应了一些电荷,所以就可以看到有电压的存在。这是对的,你的理解过于教科书式的理想化,是十分不可取的。再例如,把表笔与220V电源线平行放置,离的越近,则电压读数也越大。这说明,220V交流电可以感应电压。事实上,所有的电气设备,对大地都有电压,没有电压是不可能的,但万用表量不出来,电气设备非人体接触时,用示波器带宽高的,肯定可以测量出来。对于万用表,测出来的电压,很可能与人体积累的电荷有关。

楼主:
上图D4的阳极。

47~PUGIWZHR0$M8]5$`4(VO.jpg (173.1 KB )

网友G:
这现象多是感应电。接上电阻后相当于提供了泄放通道。

网友H:
“感应”,“虚电”,常有人这么讲
由于“电”的普遍存在性,几乎任意空间一导电体,都可能存在这种现象
静电荷,等效电容,空气绝缘等效应,由电路理论都可以等效成一个高阻电源作用于该导体上
因此,该导体表现的电压值,理所当然地就取决于它的对地电阻与那个高内阻之比值了
当这个对地电阻足够小,所得的电压就低得不能测量出来了。“虚电”之说由此而生

网友I:
电荷泻放的问题。开始有静电累积,万用表内阻很大,不能放完,故有读数。接地后泻放完,电压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