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小弟请教下关于PWB2412cs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3-07-26):
请教各位大神 小弟需要为一个微型抽气泵供电,其工作电流为70mA,工作电压为12V。 我们提供一个在9~24V之间变动的电压源   可以用PWB2412cs模块得到一个稳定的12V电压吗   9V变换到12V的电源后会有影响吗? 效率会不会很低?

网友A:
降压和升压的DCDC不一样的吧?

网友A:
转换之后 效率都会降低的,这是消耗

网友B:
怎么还会有9v低压呢?

网友B:
9-36,18-75
±5,±12,±15
DIP
9-36,18-75
±5,±12,±15
DIP
9-36,18-75
3.3,5,12,15
DIP

网友B:
9-36,18-75
3.3,5,12,15
DIP
9-36,18-75
5,12,15,24
DIP

网友B:
这个电流也不少,还可以免费申请使用的。

网友C:
推荐您可以看一下我们PWB2412ZP-3WR2的产品
技术手册:http://www.mornsun.cn/UploadFiles/pdf/PWB_ZP-3WR2_CN.pdf

楼主:
感谢版主以及大侠们的解答 十分感谢

网友D:
也来了解一下

网友E:
PWB2412ZP-3WR2输入电压从9V变到12V,效率会上升约2%。详细的效率跟输入电压的关系可以参加产品技术手册。
感谢您对金升阳的支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B2412ZP-3WR2输入电压从9V变到12V,效率会上升约2%。详细的效率跟输入电压的关系可以参加产品技术手册。
...

版主大人 请问
PWB2412ZP-3WR2瞬间启动电流多大

网友F:
建议使用DCDC芯片   这个   相对精度会高一点

网友G:
还需要升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