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个音频电路

楼主:
请帮忙看一下下面这个音频电路,看不懂!请注意左边是查分输入,右边是输出给ARM处理。请指点,谢谢!

楼主(2013-07-27):
请问高手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吗?Maychange,Lg2006,gx_huang,airwill,jjjyufan等等高手,老师们,能教教吗?谢谢!

网友A:
并不特殊的电路
第一级为差分转单端信号,第二级2倍放大,第三级做2阶低通滤波

网友B:
音频电路需要做这么复杂吗,好像不太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特殊的电路
第一级为差分转单端信号,第二级2倍放大,第三级做2阶低通滤波 ...

Lg2006,谢谢你的回复,受教了,有几个问题:
1.差分转单端,真的很少见,图中的C119,C128是不是去高频噪声的?R75,R79有什么作用呢?
2.为什么原理图中只做成2倍,不是4倍,10倍,搞不懂?
3.这里为什么要用有源二阶低通滤波器,太复杂了,难道不能用RC低通滤波吗?
谢谢!

网友A(点评):
电路也不太像是成熟产品的。设计者思路也不好猜测

网友C:
差分转单端,真的很常见,CSR的蓝牙音频输出都是立体声差分,而差分立体声功放目前还比较贵,业内大都用差分转单端+单端输入的功放来设计;其他问题真不好回答

楼主:
好的,怎么说都要谢谢Lg2006这位仁兄,还有yanwen217!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