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PA8采集的信号都是满的?

楼主(2013-07-26):
设置了注入模式,两个通道的。
#define ADC_UREF GPIOA
#define ADC_UREF_Pin GPIO_Pin_6
#define ADC_UREF_CHN ADC_Channel_6

#define ADC_UBAT GPIOA
#define ADC_UBAT_Pin GPIO_Pin_8
#define ADC_UBAT_CHN ADC_Channel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UBAT_Pin;
        GPIO_Init (ADC_UBA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UREF_Pin;
        GPIO_Init (ADC_UREF,&GPIO_InitStructure);

        /* Set injected sequencer length */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2);
        /* ADC1 injected channel Configuration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UREF_CHN,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UBAT_CHN, 2,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UREF得到的数据正常,而UBAT都是4095,而我用万用表测量才1V左右。是PA8要进行设置什么的吗?

楼主:
高手都不在吗

网友A:
不用injected 方式,用普通方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injected 方式,用普通方式看看

试过了,还是4095.这个是怎么回事,而且我用另外一块板试了一下,还是4095.真奇怪

楼主:
是不是PA8要设置什么?我看了芯片资料也没说。回头在看一遍看看,不知道有没有谁知道

楼主:
发现了一个问题,PA8是TIM CC1,而我使用了TIM CC1的功能,是不是这个影响到了。。。。

网友B:
2个地方用到了?那肯定会影响啊。

楼主:
我使用TIM2 CC2了还是4095.到底哪里除了问题啊。。

楼主:
晕倒,PA8原来不是通道8。。。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顶一个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没有榜上你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