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发布] 金升阳 高效节能HK回路取电DCDC模块

楼主(2013-07-26):
高效节能HK回路取电DCDC模块

    目前在两线制信号及HART传输应用中,因接地回路问题,不同的地电势产生回路电流从而引入共模干扰,产生4~20mA信号的传输误差,造成HART通讯的中断等,更有甚者造成设备端口器件损坏。Mornsun的HK系列模块有效的使用电气隔离方法,形成两线制信号及HART的隔离传输应用,解决上述问题,提高系统可靠性。

产品特点
  • 高效率,轻功耗
  • 隔离电压1000VDC
  • 高低温特性好
  • 温升低,自然空冷
  • 国际标准引脚方式
  • 阻燃封装,满足UL94V-0

样品申请、资料下载
1.样品申请:http://www.mornsun.cn/cn/samplesApply.aspx
2.技术手册:http://www.mornsun.cn/cn/product_inf.aspx?typeID=12%23

网友A:
HART协议采用基于Bell202标准的FSK频移键控信号,在低频的4-20mA模拟信号上叠加幅度为0.5mA的音频数字信号进行双向数字通讯,数据传输率为1.2kbps。由于FSK信号的平均值为0,不影响传送给控制系统模拟信号的大小,保证了与现有模拟系统的兼容性。在HART协议通信中主要的变量和控制信息由4-20mA传送,在需要的情况下,另外的测量、过程参数、设备组态、校准、诊断信息通过HART协议访问。

网友A:
比起485 有什么大优势么?

网友B:
来顶一下的。

网友C:
请问版主,回路取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百度了一下没有找到的。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在回路中利用电路本身的能量提供驱动能力。

楼主:
基于上述因地电势不同而存在的隐患, 可以用数字隔离的方式将MCU与电流环DAC及HART调制器进行隔
离电流环DAC及HART调制器属浮地形式, 使得两线制仪表与PLC系统两个地电势之间形成高阻抗, 降低地线
之间的回路电流,形成两个设备间的电气隔离,从而消除共模干扰的隐患。
     因为两线制仪表没有额外的供电端口,其供电都是通过4-20mA环路取电,采用这种隔离方式后, HART调
制器的2.5V电源仍然从电流环DAC上内置的电压调节器获得,  而MCU系统的3.3V供电就成了一个难题。一般
较好的解决方案是,在4-20mA电路中如图二所示串接一个稳压二极管,再用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的HK模
块隔离输出3.3V, 给MCU系统供电。利用金升阳的HK模块及数字隔离电路,即可实现两线制仪表与PLC系统的
电气隔离,避免了因地电势影响造成的系统测量误差及设备损毁,进一步提升了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
楼主解释的很多,但是还么有看明白的。留着看看的。

网友D:
这就是传说中的回路取电

网友E:
先来了解一下的。

网友E:
这种高深的问题,我们一般不会见到的。

网友F(2013-10-28):
金升阳的网站上没有这个东东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金升阳的网站上没有这个东东呀

你好,因本公司网站正在改版中,数据还未更新完成,给你造成不便请谅解。
现在HK系列产品的技术手册已更新到官网,欢迎查阅下载。

网友F:
请给个链接,现在看还是没有

网友F:
找到了,离我的期望还有差距

网友F:
我期望在有隔离3.3V输出的同时能有一路非隔离的3.3V或5V(不超过3.5mA)输出。隔离3.3V输出在输入12V4mA的时候可以做到的电流7mA,既效率到达50%。

网友H:
顶一个  有时间需要好好看看先   楼主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