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1问题

楼主(2013-07-26):
CP2101串口转USB模块,我为了测试是否正常,我把发送和接受短接,回收的数据都主动加3,这个算正常吗

网友A:
哪个发送和接收?RX,TX
应该不算正常...

网友B:
把发送和接受短接, 回收的数据就是发送的数据, 这样才算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发送和接受短接, 回收的数据就是发送的数据, 这样才算是正常的

但多收了一个3,会不会是CP2101自己的协议什么的

网友B:
不应该的,  这样还让人家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的,  这样还让人家怎么用呢?

找到问题了
你发的是ASIC
返回的是十六进制
你发送也发十六进制
让一个搞软件的很快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