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parmater的问题

楼主(2013-07-26):
假如
parameter            FLAG_TIME = 10000000.0 / XXXX ;

这样的话parameter算出来的可能就是小数

if(count < FLAG_TIME)
    /*code*/
这里比较的数是多少? 直接取整的吗?

网友A:
为啥要这样用啊,FPGA不是pc,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要节约资源。

网友B:
为什么是小数呢?
电路里面没有小数的概念。
就是0和1.
所谓的小数就是用0和1来表示。
你说1011101是多少?得看你用多少位表示整数多少位表示小数了。

网友B:
我的回答详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贝壳,你好久没来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贝壳,你好久没来啦

恩,最近一直出差,

网友D:
据我估计在综合的时候是不会通过的,仿真的时候parameter的确会计算出小数,那时因为仿真器把你的参数定义成real型了

网友E:
猴哥的回答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最近一直出差,

以后常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猴哥的回答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