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大神求助啊,,怎样改变电路参数,才能实现该功能

楼主(2013-07-26):
如上图电路,VCC=3.7V,   D4为3V稳压管,D5为LCD背光电极,    LCD-BG接单片机的I/O口,,想实现的功能是,LCD-BG=1时,D5上电;LCD-BG=0时,D5截至;

D5  LCD工作电压为3V,工作电流为15ma--20ma;

怎样改变电路参数,才能实现该功能??

楼主:
跪求大神解决,,跪谢

网友A:
这不已经实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已经实现了吗?

无语,,亲您试一下看能不能实现啊??我实现不了啊,,

网友B:
既然D5的工作电流为15-20mA,你就应该在D5上再加个限流电阻,如果没有限流电阻Q4 D端电压会钳制到0.7V.

网友C:
lcd背光电极是个什么东西 电压驱动还是电流驱动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搞出来了,,谢谢

网友D:
实现这个功能没必要这么复杂啊!

网友E:
LZ的ID实在是有喜感!

网友F:
楼主图中的mosfet是属于增强型的N沟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要Ugs>0且大于开启电压时,管子导通,否则截止。
楼主图中R19<<R29,也就是说Ugs<0,管子不可能导通,这样不管LCD-BG端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LCD工作电压都不会亮!
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请指点!

楼主说搞出来了,请问怎么搞出来的,能否上个图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ID实在是有喜感!

呵呵呵呵,,简称   S     B

what a stupid boy he is,As he named on the internet------Stupid Boy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图中的mosfet是属于增强型的N沟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要Ugs>0且大于开启电压时,管子导通,否则截止。 ...

好,,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