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为什么总是无缘无故击穿

楼主(2013-07-26):
本人是做平衡车的,大家应该很清楚是个什么东西了吧
两个常规的400W无刷直流电机,各用一组自举电路全桥驱动,电池电压是48V
MOS管IRFP4668  DS两端耐压是150V的  每个功率管的 GS 两端我都加了TVS管 型号为SMAJ18CA
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  待机状态下(或者说电机的驱动管全部关闭状态下)  偶尔有个人过来踢下车轮子
一下 功率管就被击穿了,现象是3端导通,修好后,再拼命踢都不出现这个情况了,
出现过好几次了,实在想不明白。
我现在初步怀疑是静电击穿,但是有个疑问,TVS管的反应时间难道不够快,阻止不了静电击穿吗?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驱动端有没有下拉?Vgs还是用rc阻尼好些。tvs有个速度的问题,还有个容量的问题。

楼主:
TVS管的响应时间不是纳秒级的吗 是不是还是不够快啊

楼主:
看来现在要弄清楚 这种电机驱动应用的TVS 管 防静电来不来得及了

楼主:
没人回答啊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踢---震动了?

网友C:
待机状态下(或者说电机的驱动管全部关闭状态下)   是指开机,但是没有保持平衡(有低压控制脉冲,没有48V)?还是关机?还是……

网友D:
LZ那么多年了还在搞啊,好像硬件上都没搞好

网友E:
不要光看GS,提醒你是不是DS击穿呢?

网友F:
赛格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