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红外电路接收问题

楼主:
描述:图片是红外电路模块,USB转UART,经编码解码芯片,接到红外模块,红外IC用的TFBS4652。
问题:当通过串口发送数据时,红外自动接收到数据(发送和接收到的数据不一样,发送一位数据,接收到2位数据),外部并无发送数据到红外。
实验:1.切断如图所示红外接收到编码解码模块,然后量测红外接收端还是有信号输入;
2.换红外IC,量测图示同一点还是有信号输入。

现无计可施,请高手帮忙。

网友A(2013-07-26):
朋友你是做红外视频电路的吗?最近想不想换工作呢?有意向的可以打010-51099543,谢谢!

网友B:
B1111_0000 -> B1010_1010 & B0101_010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是做红外视频电路的吗?最近想不想换工作呢?有意向的可以打010-51099543,谢谢! ...
红外视频?用在哪里啊,只做过红外遥控发射接受

楼主:
请问3L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无意中透露了我设计的一种无线编码方案。就是编码效率不高。
不过红外通讯喜欢用反码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