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序问题,求帮忙

楼主:
读时序是
           DATE=IO               读数据
           SCLK=1
           DELAY 0X02
           SCLK=0

根据这个图是先读 然后制造一个下降沿,

还是 SCLK=1
        DATE=IO               读数据
        DELAY 0X02
         SCLK=0

在下降沿之间 读

还是 SCLK=1
        DELAY 0X02
         SCLK=0
         DATE= IO       / 读数据
在下降沿之后读

还有灰色菱形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2013-07-26):
按照通用的表示方法. 灰色部分代表确定部分.
图不是很清楚. 总的说来, IO 的输出信号在下降沿一段时间后起作用, 到上升沿一段时间后失效.
通常这种波形建议在 SCLK 上升沿之前读

楼主:
前面的写命令 结束后 制造了个下降沿,因此 读函数就可以开始读,然后再制造下降沿,循环,

请问,那我可不可以先自己产生个下降沿,再读,如最后一个子函数

楼主:
写完命令的最后有个下降沿,所以我看的标准程序是第一种写法,
那请问第三种写法,会不会,丢掉一个数据啊。因为我自己又制造了个下降沿

网友B:
是的,按后面的那个函数,注意延时要符合要求

网友C:
灰色菱形表示此时线上的数据不可以变化的

网友D:
灰色菱形表示数据线上的数据是无效的,不会被主机或从机识别的...

网友E:
灰色部分表示无效数据,不能被读取或写入。【数据在SCLK的上升沿串行输入,前八位指定访问地址】例程:
rst=0;(禁止操作)
clok=0;(清零时钟)
rst=1;(允许操作)
DATA=acc_0;(写第一位)
clok=1;(上升沿写入有效)
clok=0;(清零时钟)
DATA=acc_1;(第二位)
反复循环。最后拉低时钟线以便与读衔接。
读的时候是下降沿输出,从0位开始。读第一位(0)(写的时候已拉低,所以读有效),拉高,拉低,再读第二位(1)。感觉不如I2C好操作。这个例程应该很多,楼主多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面的写命令 结束后 制造了个下降沿,因此 读函数就可以开始读,然后再制造下降沿,循环,   请问,那我可 ...

书上还有一句,【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个数据位在命令字节的最后一位之后的第一个下降沿被输出。】你这样会把第一个数据丢弃。

网友F:
我感觉应该是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