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6中是软核还是硬核?

楼主(2013-07-26):
Spartan 6中的microblaze是软核还是硬核?按照我的理解,FPGA中的内容都是逻辑门搭建的,都应该是硬核,因为构成基本元件都是硬件的逻辑门。

网友A:
软核。
用逻辑实现的是软核,固化在FPGA里面的才是硬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核。
用逻辑实现的是软核,固化在FPGA里面的才是硬核。

好的,谢谢ococ这么快的回复。那我总是看见网页上看见sp6 的硬核MCB这样的语句,这个MCB是microblaze吗?那spartan6中到底有没有硬核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ococ这么快的回复。那我总是看见网页上看见sp6 的硬核MCB这样的语句,这个MCB是microblaze吗? ...

MCB是Memory Controller Block是存储控制器接口。这个是硬核。

楼主:
结贴给分,谢谢ococ。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贴给分,谢谢ococ。

:'(我也要分数

网友C:
软核,zynq有ARM硬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软核,zynq有ARM硬核

是的,未来ZYNQ会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