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R8段式LCD 8com口32seg 1/4偏压COM口没有波型

楼主(2013-07-26):
初用STM8,根据官网上的例子还有网上的一些资料段式液晶驱动流程都差不多,我也是用库函数来驱动的,不知道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只接了一个32768的晶振,另外屏的引脚比较多,因此走线也相对长了点,最长的大概有个5cm.
程序如下:
(时钟部分初始化,官网例子里有这部分)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RTC_DeInit();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RTC_SetWakeUpCounter(0x400);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TimingDelay_Init();
(LCD初始化部分,下面的是详细内容)
LCD_GLASS_Ini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ENABL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E, CLK_RTCCLKDiv_1);

  LCD_Init(LCD_Prescaler_2, LCD_Divider_18, LCD_Duty_1_8,
           LCD_Bias_1_4,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seg脚全部配上了,有些没有用上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0,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2,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3,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4,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5, 0xFF);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7);
  LCD_DeadTimeConfig(LCD_DeadTime_0);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1);

  LCD_Cmd(ENABLE);

然后就是往RAM里写数据了
while (1)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0,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3,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4,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6,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7,0xFF);
}

但COM口一直没有波型,也没有电压,弄了几天了,求帮助!

网友A:
COM口一直没有波型,那SEGMENT呢?

网友B:
没有波形是什么意思?没有信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口一直没有波型,那SEGMENT呢?

SEGMENT脚也是一样,没有波型,也没有电压,现在正在调试,下面是程序
void main(void)
{
        SYS_CLK_Configuration();
        LCD_Configuration();
        while (1)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0,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3,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4,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6,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7,0xFF);
        }
}
void SYS_CLK_Configuration(void)
{
  //使能系统时钟切换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HSI);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2);

  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HSI)
         {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

void LCD_Configuration(void)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ENABL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E, CLK_RTCCLKDiv_1);

  LCD_Init(LCD_Prescaler_2, LCD_Divider_18, LCD_Duty_1_8,
           LCD_Bias_1_4,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0,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2,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3,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4,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5, 0xFF);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7);
  LCD_DeadTimeConfig(LCD_DeadTime_0);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1);

  LCD_Cmd(ENABL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波形是什么意思?没有信号么?

嗯,没有信号

网友B:
0 或 1都没有,那就是完全没有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 或 1都没有,那就是完全没有驱动了

也奇怪了,之前调串口都可以通信,后来LCD一直不出来,现在专门弄LCD了,4楼贴了程序,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奇怪了,之前调串口都可以通信,后来LCD一直不出来,现在专门弄LCD了,4楼贴了程序,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

seg脚全部配上了,有些没有用上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0,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2,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3,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4, 0xFF);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5, 0xFF);

while (1)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0,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3,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4,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6,0xFF);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7,0xFF);
}
不是差不多么?我不清楚,猜测的,我没有玩过。至少要上电路图部分,不然怎么知道 com和段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g脚全部配上了,有些没有用上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0, 0xFF);
  LCD_PortMaskCo ...

貌似硬件出问题了,仿真单步执行的时候出错

Fri Jul 26, 2013 16:37:56: Failed to read memory at 0xFFC: SWIM error [30004]: Comm timeout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之前仿真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硬件出问题了,仿真单步执行的时候出错

Fri Jul 26, 2013 16:37:56: Failed to read memory at 0xFFC ...

读内存失败,comm口超时么?
那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硬件出问题了,仿真单步执行的时候出错

Fri Jul 26, 2013 16:37:56: Failed to read memory at 0xFFC ...

读内存失败,comm口超时么?

那好好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内存失败,comm口超时么?

那好好检查一下吧。。。。

现在测得的com口和seg口都是下边失真的正弦波,!!!!!!

网友C:
比较奇怪   这个问题   有点意思   楼主

网友D:
有可能是哪里的寄存器出了问题  楼主  仔细查一查  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哪里的寄存器出了问题  楼主  仔细查一查  看看先

可不可以说一下STM8L152R8驱动8个COM口40个seg脚,1/4偏压的LCD的具体配置方法,比如时钟,IO口,LCD,还有RTC!拜谢!

楼主:
找了N久的问题,今天找到了,是因为硬件上的LCD电压源我是外接的,程序里面一直是内部的,所以一直不出来!谢谢各位的热心参与!

网友E(2015-01-29):
啊,又不用库函数的吗?

网友F(2015-11-23):
引用 楼主:
找了N久的问题,今天找到了,是因为硬件上的LCD电压源我是外接的,程序里面一直是内部的,所以一直不出来!谢谢 ...

驱动8COM时,对应的COM4-COM7的RAM中的值,要不要通过PAGE_COM的值来选择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