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想自制PCB,用感光板好还是热转印好呢?

楼主(2013-07-26):
(无正文)

楼主:
望各位前辈赐教啊

网友A:
都可以,关键看自己的手艺
感光稍微方便点

网友B:
现在外面加工 PCB 板这么容易, 真不建议 "自制 PCB",  玩过自制的都知道.
备齐那么多家当就够费劲的, 加工还有那么多多工序, 建议打消这个念头吧

网友:
单面板的话可以简单点:打印机、菲林纸、压膜机(熨斗也行)、三氯化铁、钻孔工具就够了,熟练的话做到10mil没问题,双面板也可以这样,不过过孔得自己用线连通。

网友C:
感光膜方便点,一次性成功率高,相对也便宜,推荐用。

热转印得用电熨斗,不太好操作,容易失败。

如果布线密度不大,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直接用刀刻、或者用记号笔划线、也可以剪好纸,那油漆喷出线来。

办法多的是,自己想吧。

网友C:
我感觉最难得应该是打孔,一次性成功,不能歪了,不能伤害到线,遇到插针多的还得均匀,等等。

说实话,主要还是工具不好,技艺不精啊。

不知道大家在打孔方面有什么经验,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D:
我们实验室内部的工程测试版都是用硫酸纸在打印机上热转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