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220V中的电流,用单片机!

楼主(2013-07-26):
项目需要,要算出空调的用电量,通过单片机自带的AD,查了下有BL0930这个芯片,但是没有具体的电路,哪位有好点的方案吗,另外隔离要怎么隔离呢??

网友A:
要什么隔离啊,
阻容降压做啊
再找个LCD单片机,液晶显示,
最典型的电表方案。之前我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隔离啊,
阻容降压做啊
再找个LCD单片机,液晶显示,

我这里看了别人的样品,是锰铜片2欧姆直接串进220V!!我是要5V单片机自带AD采集完送到PC串口是,单片机的电源是通过220V开关电源出来的,然后采集这边单片机的输入要怎么接呢????怎么个阻容降压采集??请明示~

网友B:
现在好多电表,里面就一个芯片两个电容,我想你是在找那个东西,市场上买个,20块所有事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电表,里面就一个芯片两个电容,我想你是在找那个东西,市场上买个,20块所有事搞定。 ...

现在是要节约成本,我目前是想直接从220V中的采样电阻截取电压,通过差分运放,然后送进单片机自带AD,因为单片机自带AD理论最高可达25万次每秒,我每次踩1万次,然后取最高值,不知道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A:
阻容降压整路5V  ,猛铜片 bl0930 连单片机, 串口隔离 即可

网友C:
隔离BL0930的脉冲输出即可,一个光耦就够了!
看看ADE7755的设计!bl0930都是参考ADE7755的!
只是计量电能的话,直接数bl0930的输出脉冲就可以了,一个脉冲对应XXkwh!

网友A:
要和PC通讯,肯定要单片机解析的
所以不管隔离脉冲和通讯,总之是要隔离的
看楼主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