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复位 管脚电平是否能保持原先状态

楼主(2013-07-26):
版主好,我用的STM32F103 控制继电器,打开看门狗,如果CPU复位,想让继电器的控制管脚电平保持复位前的状态,是否可以,能否告诉我怎么做!谢谢!

网友A:
不可以, 复位后所以 IO 状态变为输入高阻.
一定要实现这样的功能. 可以外面接个锁存器, 比如 74HC373, 374 等

网友B:
是的,复位之后,所有的io状态都会回到高阻状态,这肯定不好弄的。

网友C:
主要需要考虑单片机IO口的输出能力   一般是不行 的

网友D:
感觉这样做  有难度   楼主

网友E:
你可以做状态存储,再用程序重新控制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