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程序存储问题

楼主(2013-07-26):
         uchar  one_time[]   = {0,0,0,0,0,0};          //存储步长时间1
         uchar  two_time[]   = {0,0,0,0,0,0};          //存储步长时间2
         uchar  three_time[] = {0,0,0,0,0,0};          //存储步长时间2

         uchar  dqb_one[]    = {0,0,0,0,0,0};          //存储当前相位1
         uchar  dqb_two[]    = {0,0,0,0,0,0};          //存储当前相位2
         uchar  dqb_three[]  = {0,0,0,0,0,0};          //存储当前相位2

在没有外置存储设备,如何节约ROM,用的是stc89c51,  若改成uchar code dqb_one[]    = {0,0,0,0,0,0};          //存储当前相位1 ,到程序编译的时候怎么出错了呢?   请教如何更改才能不会出错,又能节约内存空间,现在data都用了112,但程序还没写完。。。   以上定义数组是用来临时存储变量的。。。。。

楼主:
各位高手,有空指教一下小弟,:dizzy:

网友A:
code定义的数据,是在烧写程序的时候,和程序一起烧录的。是不可改变的。因些只能定义常量。也就是这些数据,只能读,不能写

编译器在编译会用,movc汇编语句,来读取数据。

类似汇编的查表。

如果你用的变量,数组多,且真的无法精简的话。 只有换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定义的数据,是在烧写程序的时候,和程序一起烧录的。是不可改变的。因些只能定义常量。也就是这些数据 ...

谢谢。。。。呵呵,若没办法只能如你这样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