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可以使用V2.03固件库嘛?

楼主(2013-07-26):
最近做项目使用STM32101,后升级需要使用103,未升级库函数仍使用V2.03,发现串口打印字符刚开始会有乱码,SPI通信也出现问题了。是因为库函数的问题嘛,需要升级库函数吗?。新手求助。各位大侠帮哈忙啊!

之前使用STM32101101程序没有问题,能够正常跑起来。

网友A:
可以呀,库都一样,要不你升级到3.5看看

网友B:
肯定可以。修改代码也是肯定需要的

网友C:
如果是刚起头做,还是建议用高版本库,用法一样,但后者兼容性还是强。

网友D:
应该是可以兼容的   楼主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试一试看看先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顶一个

楼主:
感谢,各位了。确实可以使用,兼容的。我找到是spi通信有点问题。之前没有发现。sun1238898
最先回帖,分数给他了。

网友F:
感觉刚开始学stm32的朋友对开发环境的安装不太熟悉

网友G:
可以 的,版本升级是解决了很多勘误的新版本,只需注意不同版本的API接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