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ickit3下载程序到pic单片机的完整步骤?

楼主(2013-07-26):
我已搞到这一步,但是单片机还是不工作?

网友A:
不工作去检查自己的电路和代码啊,如果让单片机跑起来也搞不定,那只能你自己多多折腾了。

网友B:
下载,已经完成,查查电路或者程序

网友C:
检查Configure Bit是否配置正确

楼主:
用pickit3作为调试器用时,到最后一步总是出现这个配置问题,是pic12f615单片机~   哪位大神指导i下~

楼主:
这是pic12f615配置字寄存器,要怎样选择对应的配置位~上图右边是MPLAB ide ----Configure Bit 选择

网友D:
PIC12F615需要专用仿真头(AC162083),你有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C12F615需要专用仿真头(AC162083),你有用了吗:

这个仿真头我没有用到,那应该是这个原因了,那下载程序的时候也要这个仿真头吗?

网友D:
AC162083下载程序时不需要,只有在仿真调试时才要用到!

网友A:
在MPLAB中的菜单中可以明确看到什么时候需要配仿真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162083下载程序时不需要,只有在仿真调试时才要用到!

那我下载程序的时候,显示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pic12f615单片机还是没反应,通过软件仿真验证程序可以。如图为下载程序时的引脚连接~

楼主:
第一张图中我用汇编写的程序编译的,可以支持pic2f615单片机;上图中的第二张图中出现的问题时 MPLAB ide 中c语言编译时 对pic12f615单片机编译不了. 有能支持pic12f615单片机C语言的 MPLAB  ide 软件 或者其它类似软件吗?

网友E(2016-12-30):
引用 楼主:
那我下载程序的时候,显示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pic12f615单片机还是没反应,通过软件仿真验证程 ...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程序仿真验证可以,发布模式显示下载成功,但就是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