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W4R-151505的DC-DC Converters用其他公司的那款器件可以替换

楼主(2013-07-26):
各位大侠,我现在做一块板子,用的DC-DC  Converters是BW4R-151505参数是输入15V输出+15V,-5V。老师嫌弃这个元件的性能不是特别好,想找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一个差不多的,输入输出都一样的。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看看金升阳电源有没有你要的元件,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用两个元件吧
https://bbs.21ic.com/iclist-17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金升阳电源有没有你要的元件,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用两个元件吧
https://bbs.21ic.com/iclist- ...

怎么用两个元件啊?麻烦讲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金升阳电源有没有你要的元件,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用两个元件吧
https://bbs.21ic.com/iclist- ...

还有一个问题。用两个单输出来实现的话,一个输出-5V。这样的元件我也没找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用两个单输出来实现的话,一个输出-5V。这样的元件我也没找到啊 ...

金升阳的部分电源模块:http://www.mornsun.cn/cn/product_inf.aspx?typeID=12
ti也有电源模块:http://www.ti.com.cn/lsds/ti_zh/power-management/power-modules-products.page

网友A:
楼主原来用的电源模块在网上没找到资料,是定做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