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78的两路CAN

楼主(2013-07-26):
我用LPC2378做CAN的中继器,从CAN1接收数据发送到CAN2,从CAN2接收数据发送到CAN1,出现如果总线出现错误,就再也不能恢复了,必须断电重启才能恢复,如果只用单个CAN的情况出现总线错误可以通过写错误寄存器来恢复总线,但是用了两个就不行了,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但是我相信, LPC 肯定考虑过这个问题. 再看看数据手册, 应该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