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安装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3-07-26):
刚在官网下载了最新的ccs5.4,安装过程中出现这个(安装前我把杀毒软件都退了),然后我就找到出错提示所说的文件夹,  C:\Program Files (x86)\InstallJammer Registry\ccsv5\60556FE5-C1A1-4061-8DF8-FFB8393BAE2D从这个地址里找到了对应的文件我应该怎么办(电脑是64位的)

网友A:
怎么又出问题了啊   是不是你的电脑的问题呢   能不能到别的电脑上安装一下 看看

网友B:
不建议把CCS安装在64位win7系统上。会出现各种诡异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把CCS安装在64位win7系统上。会出现各种诡异问题的。

我刚把ccs5.4装好,然后把MSP-FET430UIF连到电脑上,电脑提示未能安装驱动程序,我接下来需要做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把ccs5.4装好,然后把MSP-FET430UIF连到电脑上,电脑提示未能安装驱动程序,我接下来需要做什么呢 ...

怎么弄好的呢?我重装系统都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弄好的呢?我重装系统都不管用

我用了一个32位的电脑装的

网友D:
看上面说的. 关闭杀毒软件,还有软件安装软件错误.
前段时间, 我在 XP 上安装 5.2 也出现类似的问题.
换了几张装机盘, 才找到一张能装 5.2 的系统.

网友E(2013-11-01):
引用 网友A:
怎么又出问题了啊   是不是你的电脑的问题呢   能不能到别的电脑上安装一下 看看 ...

版主 我装了CCS3.3,为什么打不开呢,之前安的能打开的,就是点了图标后界面出来,自己又关掉了,没能进去,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版主 我装了CCS3.3,为什么打不开呢,之前安的能打开的,就是点了图标后界面出来,自己又关掉了,没能进 ...

你是不是卸载过仿真器驱动   CCS3.3有时候在卸载重新安装驱动之后
打开时会出现内存read等问题   我的办法只能是重装或者修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卸载过仿真器驱动   CCS3.3有时候在卸载重新安装驱动之后
打开时会出现内存read等问题   我的办 ...

我用的新电脑,刚刚装的系统!直接关掉,没有提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新电脑,刚刚装的系统!直接关掉,没有提示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行只能重装了

网友F:
WIN7 32BIT 装过 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行只能重装了

哈哈,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哈哈,问题解决了

求分享啊  解决办法

网友G(2015-06-25):
WIN7 64位,win8.1 64位,安装都没问题。
安装不成功解决办法。1: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2.解压缩安装包,解压后放到桌面或则根目录,然后右键管理员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