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焊盘设计悲剧了,solder层问题

楼主(2013-07-26):
做了几个板子,封装自己画的。结果悲剧就诞生了。发现元件引脚间没有阻焊层。
马上看了一下封装,知道问题所在了。   大家引以为鉴吧,不要犯我这样的菜鸟级错误——当然我是菜鸟。

顺便问一下,在画封装的时候,阻焊层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看样子是由于距离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由于距离太小

引脚尺寸是对的。

网友B:
双击焊盘,改属性

网友C:
像这么密的管脚器件是用阻焊条来开窗的。因为管脚间的间距小于最小绿油加工宽度。
如果怕焊接短路,你可以把焊盘做窄一点。

网友D:
紫色的应该就是阻焊间距啊

网友E:
楼主这个是怎么画的?我也是新手,想增加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是怎么画的?我也是新手,想增加经验

dxp画的, 用元件向导。  我也新手。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么密的管脚器件是用阻焊条来开窗的。因为管脚间的间距小于最小绿油加工宽度。
如果怕焊接短路,你可以 ...

pcb工厂  一般能做的绿油精度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