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26):
因为这个因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接口,首先你得选一种模块就有自己的接口方式看懂后自己再改改

网友B:
要是linux下,在dev 下能找到你的 串口设备号,你要操作这个设备号,实现一个通信协议,这就不是去改驱动接口的事了,要是裸板的情况下,就直接写进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主要需要了解一下通信的协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因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接口,首先你得选一种模块就有自己的接口方式看懂后自己再改改 ...

这个建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