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通信

楼主(2013-07-26):
我用两块Freescale的 MC9S08DZ60单片机进行SPI通信。 每次通信收发8个Byte, 结果是, 前两次通信总是正确的, 一般第三次就开始出错, 以后就一直错误了, 请问高手,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主机和从几的频率都是16M, SPI sck的频率是4M。

网友A:
看下波形、时序应该能发现问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接收端中断多了,导致没有及时把IO口的状态读进去

网友C:
你把spi的cs关闭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