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路径设置问题

楼主(2013-07-26):
想问一下keil中头文件和c文件路径设置有什么具体要求么
就是什么头文件直接在c中包含就可以了,而不用添加到group当中去,而有些就要单独再添加一次?

网友A:
这个具体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边的理解是:不管这个,如果IDE能找到就能自动添加,如果IDE找不到,那就手动添加...

网友B:
像app_cfg.h、includes.h、stm32f10x_config.h文件,第一个是配置ucos系统任务优先级的,第二个是作为头文件的统一包含作用,第三个是配置stm32的外设头文件包含。
以上三个文件是由用户自己来配置的,所以需要添加到group中,易于修改。

网友C:
所有头文件都可以不加入 group,只要编译能找得到就行,但自己的头文件为了便于修改还是加入group

网友D:
自己的头文件还是加入group

网友E:
要养成好的编程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