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通信问题

楼主(2013-07-26):
我现在有个CP2102的USB,有个51单片机,我想在电脑键盘上按下1健然后单片机上面P1.1的LED灯亮起来?

网友A:
可以 学学USB驱动

网友B:
需要做一个上位机程序来匹配MCU内部自身的功能。上位机中键盘按下1会触发按键按下事件,通过此事件发送特殊的命令到MCU(USB协议来完成),MCU自身的程序解析此命令后进行点灯操作。你用的是那块51芯片,C8051F3xx吗?那个USB很好做,根本就不需要懂底层的USB协议

网友C:
这个小例子涉及到三个部分,USB固件程序,利用已有的固件框架,在里面修改,用哪个断点,断点FIFO大小,空满标志,这些寄存器都要编程。我用的是CY7C68013A这款USB芯片,然后就是单片机控制USB芯片读写时序的引脚,这个也要编程,然后就是上位机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