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管脚输入负电压

楼主(2013-07-26):
(无正文)

网友A:
额 2812肯定是不能送入负轴的    你可以将信号源输出波形的负轴去掉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信号输出端对地接一个二极管钳位
二极管正端接地   负端接信号输出端

网友B(2013-08-31):
或者是加一个正的偏置电压,讲负轴的电压太高到0到3v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