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主设备检查应答的问题

楼主(2013-07-26):
看到教程里的一段代码不懂
void check_ACK(void)
{
                   SDA = 1;        // 将p1.1设置成输入,必须先向端口写1
        SCL = 1;
        F0 = 0;
        delayNOP();
        if(SDA == 1)    // 若SDA=1表明非应答,置位非应答标志F0
    F0 = 1;
           SCL = 0;
}
在第一句代码里SDA=1不是单片机把SDA拉为高吗?为什么是向P1.1输入呢?想了很久没想通

网友A:
51单片机,输入之前必须先把端口设置为高电平,这是由51的假双工口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输入之前必须先把端口设置为高电平,这是由51的假双工口造成的。 ...

请问下是由单片机主动拉高sda的吗 我看资料上说是向p1。1口输入1  但这句代码不是单片机输出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是由单片机主动拉高sda的吗 我看资料上说是向p1。1口输入1  但这句代码不是单片机输出的吗 ...

楼主把51的教材再翻出来看一下吧,这句话实际上应该叫“释放端口”,是51单片机的特性。

楼主:
恩恩 是我理解错了 谢谢大神们